新手100分求一个三菱PLC梯形程序

楼主(2020-03-23):
新手,正学习 想做个三菱plc程序,x0 按下后 y0合上,20秒后y0 断开(期间x0是按下的,如果x0断开y0断开,时间计算清零) 同样的逻辑,X1和Y1(25秒),X2和y2(30秒),X3和Y3(35秒)。

网友A:
这个最基本的东西  就一个定时器的用法,你看看视频讲解定时器的延时断开,延时闭合,花个几分钟也就把这个程序写出来了,作业还是要自己花点时间学的

网友B:
这个具体请看图片。

网友C:
这个太简单了,入门知识,搞个传送指令加延时,传送指令判断步骤,首先画出流程图,跟着一步步来,很快就搞定

网友D:
这是普通逻辑顺序控制,用STL最方便。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回复,如果需要从上位机来读取y0 -y3 各合上了的次数,还请各位老师慷慨给思路,分数另外开贴求教。

网友E:
楼主哪挣来这么多分数?

网友F:
学习下,很想学会怎么看STL呢

网友G:
LD X0

ANI T0

OUT Y0

OUT T0 K200

下面是计数

LDP Y0

OUT C0 K32767

LD 8000

MOV C0 D0

LD= C0 K32767

RST CO

Y0的开关次数存储在D0内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是普通逻辑顺序控制,用STL最方便。

这个太简单了,用顺序功能图是杀鸡用牛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