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外置式液位开关调试常见问题及安装注意事项

楼主(2020-03-23):
外置式液位开关工作原理:

外置式液位开关的工作原理是通过仪表测量探头发射超声波,并检测其在容器壁中的余振信号,当液体漫过探头时,此余振信号的幅值会变小,这个改变被仪表检测到后输出一个开关信号。通过这种原理,可以监测储罐高低液位,并在高低液位测量点,输出开关信号,及时提醒仪表维护人员,停止进液和加液,有效防止泄漏等安全事故的发生。

外置式液位开关的应用:

ELL-SA外置式液位开关是一种利用“变频超声波技术”实现的非接触式液位开关,主要用于监测储罐液面,实现储罐高低液位报警控制作用,随着测量技术的更新和迭代,外置式液位开关也被广泛应用于管道存液(是否有液)的测量,外测液位开关从罐壁外测量,不接触罐内介质,属于一种从罐外检测液位的完全非接触检测仪表,可适用于医药、石油、化工、电力、食品等行业的液位过程控制。

外置式液位开关仪表调试条件:

一:仪表具备条件

1、按照安装要求完成仪表安装;

2、仪表供电正常;

3.仪表通电无故障代码显示;

4.磁笔;

5.完成探头安装24小时后。

二、工况条件

1、当前液位高于或低于探头高度200mm以上;

2、罐体壁厚数据(探头安装位置板材厚度)。

调试中可能遇到问题及解决方案

现象1:调试正常,但回路系统报警。

原因:仪表常开、常闭设置和系统组态设置不一致。

解决:反转设置仪表的用户参数20#,01有液报警,00无液报警。

现象2:调试正常,查看工程参数7号参数12-15。

原因:接收探头接收信号过小。

         a、探头线过长,信号衰减大。

         b、探头安装面没有打磨或者没有涂耦合剂

解决:a、探头线不得超过30m

          b、清理探头安装面,重新安装探头。

外置式液位开关安装注意事项:

1、如何保证探头磁环的吸附力最强。

1.1罐壁打磨面积大于磁环尺寸,避免油漆或杂质削弱吸力。

1.2旋转磁环,使磁环要凸出密封圈,避免磁环凹在密封圈里面。

1.3密封圈十密封胶密封探头,防止进水生锈。

1.4探头的防护管不要有大的扰矩力。

2、如何保证干净、稳定的信号。

2.1耦合剂涂抹量不能太少,至少1.5mm厚度。

2.2探头安装位置的罐壁,打磨光滑。

3、如何保证测量精度。

两个探头安装高度一致, 同一个报警点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