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手册例程问题

楼主(2020-03-23):
信捷小白求问,这个例程这里的置位和复位为什么可以同条件使用,不会冲突吗?求大佬解答,谢谢!

网友A:
例子就是这样应用的:
    首先D0的值是0,先复位Y0[D0]也就是复位Y0,接着D0自加一变成1,判断D0是否大于7,大于的话将D0置1。接着置位Y0[D0],这时D0已经是1了,所以置位的是Y1,这样Y1输出。首次循环结束。

    再次,先复位Y0[D0]也就是复位Y1,接着D0自加一变成2,判断D0是否大于7,大于的话将D0置1。接着置位Y0[D0],这时D0已经是2了,所以置位的是Y2,这样Y2输出。再次循环结束。
    。

    。

    。

    依次类推!不再赘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例子就是这样应用的:    首先D0的值是0,先复位Y...

不是,这里的置位和复位输出不是同时的吗?D0的值是0的时候,条件接通的时候,既会复位Y0,也会置位Y0,不就冲突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例子就是这样应用的:   ...

楼主需要了解PLC程序执行的特点是串行执行,看梯形图通常说的就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如果理解上面梯形图置复位动作是同时满足的就不是串行执行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例子就是这样应用的:   ...

程序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依次执行的!并不是一股脑全部同时执行的!

网友C:
楼主需要了解PLC程序运行机制。

看看串口与并口的概念也可能有帮助。

网友D:
PLC是逐行扫描执行的,一个扫描周期内从头到尾执行一遍,一个扫描周期可能是几毫秒

楼主:
OK,明白了,谢谢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