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柜柜内设计

楼主(2020-03-23):
目前学习控制系统配置,对于辅助柜的配置有些疑问,望有大神能够解答一下,最好能有些图纸:

  1. 一般的欧姆龙MY2和和泉RU/RN系列固态继电器,一个800*800*2100的控制柜最多可以放置多少个继电器,分带24V冗余电源和不带电源两种情况,可以在控制柜侧面布置端子排用于柜内信号线和电源的串接。

  2. 一般的P+F KFD系列和MTL 5000系列导轨式安全栅,也是同样的问题,可以布置多少个安全栅,侧面不放置端子排

  3. P+F和魏德米勒16路底板式继电器和安全栅,又能放置多少个

  4. 信号浪涌保护器又能放置多少个

  5. 端子排放置多少个

  6. 目前的功率计算,我是统一按照DI继电器 1W ,DO继电器线圈1W+现场回路(电磁阀)3W,安全栅1.5W计算,不知道这样是否合适,还有就是底板式继电器和安全栅的功率又是否有不同?

网友A:
这种东西你自己把要用的产明书都找出来,对照尺寸图就可以自己算出来。这双不是什么深奥的技术,何必做伸手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你自己把要用的产明书都找出来,对照尺寸图就可以...

说的对啊,连型号什么的都有了,居然还跑来问,真不知道怎么寻思的

楼主:
我的工作并不是辅助柜设计,我来问自然有我问的道理,请不要随便评价他人,多谢合作。

网友C:
如果只是继电器的话,可能考虑下干扰类的因素,另外,现在的设备不会像解放初期的大笨型老毛子的设备了,集成度很高的继电器类产品有的是,频次高些的固态继电器也有,没必要一柜子全安装继电器来控制吧,而且故障率很高的!

网友D(2020-10-09):
看看柜子的尺寸,找一下说明书上继电器的尺寸。你可以排列一下。干扰方面要实际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