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平机速度是否影响精度呢?

楼主(2020-03-24):
整平机速度是否影响精度呢?平整度会不会受整平速度的影响?这是使用整平机的客户经常会有的疑惑,而且很多客户包括技术人员潜意识的会认为整平速度越慢,其整平的精度(即平整度)就越高,反之,速度越快,其平整度(即平整度)就越差,甚至不少客户会为了提高整平精度会把整平机的速度刻意调低,那实际究竟是否是这样呢?

实验是检验真理的翘楚标准,在此分别对整平机使用片材、板材短料带、冲压连续料带来进行整平测试来解答客户的这种疑惑。

一、测试实验一使用整平机整平片材产品:片材产品规格长300mm×宽300mm×厚1mm3片,平整度均为3mm左右,材质为铝板,实验机型为JM3-400精密整平机。

  1、首先将片材产品按照整平机中间速度调整好进行整平,测得整平后整平精度(平整度)为0.08mm

  2、然后将精密整平机速度调至较快位置,将另一片未整平片材产品进行整平,测试结果整平精度(平整度)为0.08mm。由此证明速度快并不影响其平整度。

  3、随后再将精密整平机速度调至较慢,将第三块未整平片材产品放进整平,只听“突”的一声,片料整平机停机,变频器报警了,原来产品被卡死在里面了,这是因为速度越慢机器的出力也就越小。后将片材产品取出,将速度慢慢调整至产品可以通过整平滚筒,这样调整出来的平整度测得为0.08mm

 由此可以证明:整平金属片料产品时,整平机的速度快慢跟其平整精度没影响。

二、测试实验二使用整平机整平板材短料带:板材材料规格宽300mm×厚1mm,剪1000mm长,3段平整度相同的铝材,实验结果整平精度也全部相同,短料带的平整度跟整平速度也没关系。

 三、测试实验三使用整平机整平连续冲压料带(即:连续长料带):

  1、在正常速度冲压时平产品整度很好;

  2、在速度调慢后会造成板材料带会被拉扯变形;

  3、在速度调到较快时,材料在惯性冲击下也会抖动变形,速度快造成待料区弧度过大也对材料挤压变形,这样的变形对冲压后的产品影响很大!造成不良率严重超标了!

  综合以上三次做的实验,证明整平机的速度快慢跟其整平产品整平精度(平整度)影响不大,但会造成外在因素对产品的影响,如果对产品加工时间不急的情况下,建议使用整平机中速来运行,这样整平机负担小,会大大延长其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