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舞台调速升降台控制系统设计

楼主(2020-03-24):
 求“调速升降台控制系统设计“的相关资料。

求系统的硬件图,包括但不限于主回路图、控制回路图、plc接线图、I/O接线图、plc与上位通讯图、变频器接线图等

主要技术指标

1)升降台数量:4台;

2)电机功率:45KW ;电压:交流380V;频率:50HZ;转速:1500r/m;

3)升降台升降速度为: 0.01~0.2m/s;

4升降总行程为5.4 m(-2.7m~+2.7m),定位精度为:±3mm;

5)在距离3个预停位置(上限位开关、舞台面、下限位开关)200mm处,减速到0.06 m/s的速度运行,再停止;

6)舞台面中间预停位置设置停或不停的选择开关

希望有做过相关项目的前辈们能够给一些建议或者相关的资料,学生党新入门很多不懂。万分感谢!

网友A:
舞台缓升缓降用普通电机、油缸等等可以,如果要求快速升降的话只能伺服电机驱动,针对不同要求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舞台缓升缓降用普通电机、油缸等等可以,如果要求快速升降...

最快速度0.2m/s应该用普通电机就行了吧。

网友A:
应答速度要求多快?

2KW及以下功率的普通电机变频调速与伺服电机价格差不了太多,但是伺服电机可以高响应,普通电机应答速度0.6S以上

网友B:
可以用变频调速,但需要加编码器定位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舞台缓升缓降用普通电机、油缸等等可以,如果要求快速升降...

重载场合液压缸好使  普通电机反而存在输出力矩不够  成本高的缺陷 看下工程机械就知道了

网友D:
一般精度要求3mm的话,建议选择西门子PLC+伺服即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