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码打印软件中不干胶卷纸的标签设置方法

楼主(2020-03-24):
条码打印软件中的标签设置是根据打印机中的实际标签纸的情况进行设置的,不同的标签纸有不同的设置方法(如A4的平张纸,或者单排、双排、多排的不干胶卷纸都有相对的设置方法)。今天就用中琅条码打印软件给大家演示一下不干胶卷纸的标签设置方法

不干胶卷纸有两个地方需要设置,一是中琅条码打印软件,二是打印机,一般打印机会自动检测纸张,可以不用修改设置,下面说说条码打印软件中的设置。

条码打印软件中新建一个标签,选择打印机并自定义设置标签纸张大小(注意:这里的宽度是不干胶卷纸的总宽度,高度是标签纸上小标签的高度),进纸方向选择默认的即可,不需要修改。设置后可以直接点“完成”。

然后通过文档设置按钮打开文档设置-布局界面,设置行列,页面边距和标签间距。不干胶卷纸的标签行列设置一般都是1行几列,如1行1列、1行2列、1行3列等。除非是自己的打印机有特定设置(如高度不能低于多少毫米,可以选择设置多行)。边距只需要设置左右边距即可,上下边距不需要设置。左右边距就是不干胶卷纸两边暴露出来的底衬纸。单排不干胶卷纸不需要设置标签间距,直接保存就可以了。多排不干胶标签纸需要设置水平标签间距(1行的标签,垂直标签间距不用设置)。标签尺寸不要设置,页面边距、标签间距设置完成后条码打印软件会自动计算标签尺寸。

综上所述就是条码打印软件中不干胶卷纸的标签设置方法。不同标签有不同的设置方法,有关其的标签纸设置方法可在中琅网站查询。

附一张不干胶卷纸各数据纸示例图。

扩展阅读:如果根据以上操作不干胶标签卷纸设置的数据都是正确的,在打印的时候还是出现数据偏移的,可以做一下打印机校验,让打印机重新识别纸张,或者重新装不干胶标签纸。校验之后还是偏移的话,通过条码打印软件中的打印机属性按钮,便捷的打开打印机首选项,在卷选项中把标签纸类型修改为“有间距的标签”,间距值就是两个小标签的垂直间距。一般按照上面操作之后打印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