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MI的在线仿真调试

楼主(2020-03-24):
今天早上被老鼠吵醒后,翻来覆去睡不着,于是起来学习一下HMI的在线仿真调试(PORTAL V15 SP1),项目组态用的S7-1500的硬件仿真。根据书上一步一步的做,书上说的如果没有PLC,也可以使用PORTAL软件中的PLC仿真软件替代PLC,进行HMI设备的在线仿真。

   首先,需要在控制面版为PLC仿真软件设置PG/PC接口,例如选择“PLCSIM S7-1200/S7-1500.TCPIP.1”.结果我打开控制面板(WIN10系统),果然有个PG/PC 32位,打开找了半天(肯定找全完了的),居然没有,最多只能在应用程序访问点中,凑成一个PLCSIM S7-1200/S7-1500-----PLCSIM.TCPIP.1,不是书上说的S7ONLINE(STEP7)----PLCSIM S7-1200/S7-1500 TCPIP.1    希望大家救我。有悬赏。

网友A:
看来老鼠的动静够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老鼠的动静够大的

呵呵,你说对了。是只大老鼠。被我深夜守在那里不敢进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看来老鼠的动静够大的 内容的回复!-------------------------呵呵,你说对了。是只大老鼠。被我深夜守在那里不敢进来了。

没有s7online是你软件装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GKst...

难道我只有重装V15一条路可走吗。不知道有修复功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