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MC电缸软件使用

楼主(2020-03-24):
电脑这边已经连上了,com口也设置好了,软件打开也设置好com口,就是没法连接上,是小弟哪个地方没弄好,还是设置不对,大佬指教下。

网友A:
通信线缆有没有问题。reset一下控制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信线缆有没有问题。reset一下控制器试试。

reset不行,上午连上过一次,下午断了一次电就连不上了

楼主:
顶一下,大佬给解读下

楼主:
已经搞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了

是通讯线连接问题还是参数里通讯速度设置出错了?

楼主:
线缆问题,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楼主 已经搞定了     内容的回...

线缆问题,接触不良1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一下,大佬给解读下顶一下,大佬给解读下

就是通讯线缆接触不良没有连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