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储片架的问题

楼主(2020-03-24):
之前发过一个求助贴,也是关于这个储片架的项目。用的带刹车的三菱MR-JE伺服,增量式编码器。 储片架有15层每层一样的距离,装有上限,下限和原点3个感应开关。 除此之外还装有一个储片上升一层或下降一层的检测是否到位光电开关(1个特殊定做的支架)。  我现在想做最简单的方法,不回原点(原点开关备用)。

 当要储片升一层的时候,先执行一个相对定位指令,光电开关检测到上一层铁片的上升沿停止这次定位。 马上开启另一个相对定位指令,让他刚好停在铁片中间。

当要储片下降一层的方法也和上面一样。  这样我就不用回原点了

我这个方法可行吗,对伺服电机有没有影响(看上去是一个定位过程,实际分了2段过程)。

网友A:
如果要求不高可以,要求高用绝对定位效果好点。

网友B:
这个设备的关键是你如何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只要知道自己的位置,移动一层还是几层就不难了。

网友C:
用光电检测位置不是很准,位置定位要求不高可以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