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变频器恒压供水

楼主(2020-03-24):
如下图所示:远传压力表接变频器, PLC和变频器进行485通讯 ,变频器一拖二控制两台水泵。

变频运行的时候 通过什么来触发KM1的通断  换句话说怎么能知道KM1什么情况需要ON什么情况需要OFF,

因为没有多余的传感器了,只有一个远传压力表接的变频器   是通过485通讯读取压力表的反馈值还是怎么处理?

网友A:
设定值和反馈值比较,PID调节变频器。

网友B:
等待大神解答,静坐静坐

engineer、yang

网友:
反馈值是PID输出给变频器给定频率的,恒压调节跟你的KM1、KM2没关系。一拖二最好KM1、KM2互锁,这个可以本地做个旋钮开关或者远程上位做个选择,1#/2#泵启动一个。

网友C:
image.png这个样子才是一拖二  之后根据现在压力传感器通过485传过来的信号做一个读取,之后根据现场实际需要的压力值,做一个相对稳定的恒压供水就可以了,什么时候珂把第一台点击切出去,什么时候需要退出第一台点击 ,是否需要现场就地启动;等等

网友D:
  1. 部分变频器自带PID功能,将压力传感器信号接入变频器,用变频器自己控制水压(我没试过,但变频器有这个功能)

  2. PLC自带PID功能,用这个功能给变频器信号,变频器控制一个电机 的转速,达到控制恒压的目的

网友E:
不需要很大压力就靠变频器控制,如果需要全速运行,就打开变频器旁路接触器,直接全频启动

网友F(2020-07-14):
压力传感器接变频器,那就是变频器自己调节频率,备用泵可以在变频器达到最高转速后再接入运行。那么可以通过PLC读取变频器的输出频率通过比较来判断什么时候接入什么时候退出。比如变频器达到50HZ投入备用低于40HZ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