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使用舞台音响灯光设备有哪些注意事项

楼主(2020-03-24):
  一场完美的演出,离不开背后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也离不开这些好的舞台灯光与音响。现在有很多演出会让人觉得,只要舞台灯光设备足够多,展示得炫酷就会是好表演。同样只要舞台音响越贵,效果就会越好。这些都让人觉得,只要有好的舞台音响灯光设备,随便配搭都能有好的效果。这显然是错误的观点,一场好表演,舞台的音响灯光效果尤为重要,配合舞美设计师的理念才是重要的,这里面就会有舞台音响灯光设备的配搭问题,下面来说所在使用舞台音响灯光设备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
  舞台灯光调配
  在我们观看舞台时,一定会注意舞台上色彩斑斓的会展现出很多光,舞台设备租赁公司因为它首先能够引起我们的视觉感应,引起我们视觉感应的这些光应该就是我们生活中常说的可见光,它们分别是红橙黄绿青蓝紫这7种单色光,但是根据大量的实验证明我们人也对黄绿光比较敏感,因此我们在舞台灯光的布置中,一定要注意光的调配,再调配管的时候我们还要注意光的亮度和发过的角度,这样既不会使人感到刺眼而且还会随着音乐的起伏给人一种美的享受。因此舞台灯光是给人的视觉节奏感的冲击美感。而且大家要知道不同的颜色对人的心理产生了不同的刺激作用,因此我们大多在听歌的时候,如果是歌声比较忧郁低调的我们会慨感觉到舞台上的灯光所散发出来的颜色是比较冷的,如果歌声比较高亢的话,那么我们会感觉到特别的兴奋,因此它的效果比较热的。
  舞台灯具的种类及特点
  一般来说呀我们都舞台使用的有白炽灯,荧光灯霓虹灯激光灯等一些灯具,这些灯具分别有的是人工控制的,有的是受到机械控制,还有的是受到声音的控制,还有收到电脑的控制,一些还是受到程序的控制,因此会给人感到不同的效果,而聚光灯的使用会使得局部的照明效果比较好,具有高度的方向性针对性,舞台荧屏上如果出现比较注目的时候,一般会使用聚光灯,如果我们要将舞台的焦点这些散播的时候,我们就会使用回光灯和泛光灯,还有我们常常见到的*的与电脑的这些。这些灯具的控制,我们还要依据舞台的形式来进行,这样才能使一场音乐达到更美好的效果。
  舞台音响搭配
  关于舞台上的音响,由于音响是受到电信号还原成声音喜好这种设备,因此我们在音响的选用上,会有很大的出入,以下的种类包括防磁音响,全频带扬声器,平板式音响,USB音响,这些种类会有不同的效果,在舞台上的音响搭配使用,一定要注意各种音响的特点进行摆放,这样会使声音效果达到*,音响摆放的数目要适中,因为响度控制比较重要,如果我们的一小时500发过多的话超出了人对强度的适应范围,那么就会使人感到不舒服,只要舞台的音乐就达不到的效果。
  上述3点也只是舞台音响灯光设备的配搭时的一些注意事项,要完成表演还要有更多的工作。但如果连基本的设备都没有做好配搭,那演出效果就更难保证。正如开头所说,一场完美的演出,离不开背后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也离不开这些好的舞台灯光与音响。

网友A(2021-08-17):
@一场完美的演出,离不开背后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也离不开这些好的舞台灯光与音响。现在有很多演出会让人觉得,只要舞台灯光设备足够多,展示得炫酷就会是好表演。同样只要舞台音响越贵,效果就会越好。这些都让人觉得,只要有好的舞台音响灯光设备,随便配搭都能有好的效果。这显然是错误的观点,一场好表演,舞台的音响灯光效果尤为重要,配合舞美设计师的理念才是重要的,这里面就会有舞台音响灯光设备的配搭问题,下面来说所在使用舞台音响灯光设备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
  舞台灯光调配
  在我们观看舞台时,一定会注意舞台上色彩斑斓的会展现出很多光,舞台设备租赁公司因为它首先能够引起我们的视觉感应,引起我们视觉感应的这些光应该就是我们生活中常说的可见光,它们分别是红橙黄绿青蓝紫这7种单色光,但是根据大量的实验证明我们人也对黄绿光比较敏感,因此我们在舞台灯光的布置中,一定要注意光的调配,再调配管的时候我们还要注意光的亮度和发过的角度,这样既不会使人感到刺眼而且还会随着音乐的起伏给人一种美的享受。因此舞台灯光是给人的视觉节奏感的冲击美感。而且大家要知道不同的颜色对人的心理产生了不同的刺激作用,因此我们大多在听歌的时候,如果是歌声比较忧郁低调的我们会慨感觉到舞台上的灯光所散发出来的颜色是比较冷的,如果歌声比较高亢的话,那么我们会感觉到特别的兴奋,因此它的效果比较热的。
  舞台灯具的种类及特点
  一般来说呀我们都舞台使用的有白炽灯,荧光灯霓虹灯激光灯等一些灯具,这些灯具分别有的是人工控制的,有的是受到机械控制,还有的是受到声音的控制,还有收到电脑的控制,一些还是受到程序的控制,因此会给人感到不同的效果,而聚光灯的使用会使得局部的照明效果比较好,具有高度的方向性针对性,舞台荧屏上如果出现比较注目的时候,一般会使用聚光灯,如果我们要将舞台的焦点这些散播的时候,我们就会使用回光灯和泛光灯,还有我们常常见到的*的与电脑的这些。这些灯具的控制,我们还要依据舞台的形式来进行,这样才能使一场音乐达到更美好的效果。
  舞台音响搭配
  关于舞台上的音响,由于音响是受到电信号还原成声音喜好这种设备,因此我们在音响的选用上,会有很大的出入,以下的种类包括防磁音响,全频带扬声器,平板式音响,USB音响,这些种类会有不同的效果,在舞台上的音响搭配使用,一定要注意各种音响的特点进行摆放,这样会使声音效果达到*,音响摆放的数目要适中,因为响度控制比较重要,如果我们的一小时500发过多的话超出了人对强度的适应范围,那么就会使人感到不舒服,只要舞台的音乐就达不到的效果。
  上述3点也只是舞台音响灯光设备的配搭时的一些注意事项,要完成表演还要有更多的工作。但如果连基本的设备都没有做好配搭,那演出效果就更难保证。正如开头所说,一场完美的演出,离不开背后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也离不开这些好的舞台灯光与音响。

舞台音响维修灯光设备,

舞台功放维修设备

舞台调音台维修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