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和欧姆龙编码器对接问题

楼主(2020-03-24):
     最近接到个旧设备改造项目,原有的变频器是西门子6SE70,电机8台,另增加4台新电机,用西门子S120控制器。

     因为拆的时候8台电机都是正常的,设备计划停机。所以自然什么都是正常的,等安装完成,再开始试单机时,有2台旧电机空机自整定怎么也做不过去,另外6台旧电机正常,新加4台电机空机自整定也过不去。但静态自整定都没问题。所以可以肯定是编码器回路有问题,先打开电机后端,仔细查看编码器,6台自整定做过去的旧机装的编码器YUMENG H58N1024B/107.809/D,2台做不过去的旧机和4台新机装的是欧姆龙E6B2-CWZ6C,查看编码器使用手册,CWZ6C输出类型是NPN集电极开路类,翻看西门子说明书,不支持NPN类型的。那就决定换个型号,考虑到安装尺寸问题,所以还选择欧姆龙E6B2系列,首先选择电压类型的CWZ3E,不过到欧姆龙技术支持,发过来说明书上写着电压NPN输出,技术说不确定能不能用,而且3E用的地方不多,没现货。在我翻看西门子手册,确定西门子可以带PNP信号后,推荐使用CWZ5B,PNP集电极开路输出。方案定好,买了编码器继续干,为确保编码器和变频器链接没问题,首选直接把编码器接到编码器的编码板上,手转动编码器,在变频器软件上监控,一切正常。接下来就安装在电机上试机;结果空机自整定还是过去不,有些蒙,换台电机还是过不去,再换台变频器,还是老样子。再怀疑是不是接线人员没注意,都按YUMENG的接线方式接了线,仔细排查,接线没问题。让人转动电机,有万用表测量编码器A,B信号电压,15V的电源,A,B信号有8V左右的电压,应该也没问题。彻底的蒙圈了。从头再想,怀疑是不是编码器的双绞线是不是太粗了(现场使用的是3*2*1.5的屏蔽双绞)线间的电容对信号有污染,换了根网线,还是过不去。又把编码器拆回来,在编码器上直接手转,数值很正常。

     回头再想2台旧机原来是正常使用的,哪怕就是拆装弄坏了,也不可能都是一样的问题吧。还好拆机当时,把变频器的参数上传备份了,仔细查看,原来这2台旧机编码器就没投入使用。这个问题原来以前就有,只是调试人员没办法解决,就胡弄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