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取反指令

楼主(2020-03-24):
blob.png取反指令,前面有一个触点,我知道前面为1,输出为0,前面为0,输出为1。但像这种多个触点串联取反,怎么理解?

网友A:
第一排触点与的结果取反,下一排触点与的结果取反,然后两个结果进行或操作,最后将或操作的结果赋予线圈。

这种写法一般常见于调试阶段,这里加一块,那里加一个指令,实际只要上下排串连然后使用一个NOT指令。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排触点与的结果取反,下一排触点与的结果取反,然后两...

感谢大佬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