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声们PLC做反向间隙补偿的问题

楼主(2020-03-25):
大神们好,目前公司所做的设备上,用的伺服定位,西门子1200+松下A6伺服,同向定位时很精准,但反向运动时,发出的脉冲是一致的,但定位位置有较大的偏差,判断应该是反向间隙补偿的问题,所以想像您请教一下这类问题的编程思路,如果有程序案例就更好了。若您的建议和提点能使问题成功解决,一定有红包感谢。谢谢大神们指点,感谢。

网友A:
参数设置中采用反向间隙补偿不可以吗?

网友B:
最好把结构也拍照片看看,是不是反向时候结构有间隙

网友C:
测量一下反向位置偏差的尺寸,然后反复测试几次,看看偏差是否固定或有规律可循,间隙误差的尺寸应该是固定的。

网友D:
用的是丝杆传动吗?丝杆是可以调整间隙的

网友E(2021-10-14):
同问,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F(2022-01-05):
没必要这么麻烦   加光栅尺   用数据比较法

网友G:
丝杠硬件的问题   非要软件补偿    换丝杠要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