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511_RS485通信读流量计数据

楼主(2020-03-25):
S7-1511挂了两个分布式IO,其中一个分布式IO有RS485通信,读取流量计数据,S7-1511的通信模块CM PtP RS422/485 BA_1也是读另外的流量计数据。但流量计的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主PLC的通信数据就是读不过来,分布式IO的数据都读取成功了,程序也一样的。请求高手帮忙分析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硬软件组态设定没问题的话就断电重启,热插拔板卡也行

网友B:
看一下状态故障代码信息,然后F1帮助里面看看对应报错信息

网友C:
这里有一种方案,PLC可以直接用以太网,不用编程,比较省事: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3251084

楼主(2020-08-31):
引用 网友D:
感谢诸位答疑求助。温馨提醒:求助者请在一个月内及时把悬赏积分结贴发放。如果自己已经解决问题,还请到帖子跟帖分享为好。...



问题已解决,感谢大家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