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的定位指令问题

楼主(2020-03-26):
FX5U的定位指令使用的疑问:

     1.PLSV指令可以设置加减速时间吗?

      2.SM5628脉冲停止(轴1),SM5660正转极限(轴1), SM5676反转极限(轴1)这几个特殊继电器线圈,在发脉冲过程中,如果这几个继电器线圈得电,确实是停止了发脉冲,但是PLC的ERR灯也亮了----(一定要重启PLC才能恢复,是这样的吗?)  我刚试了几次。  这样的话这几个线圈万不得已情况下不能让他们接通是不是。

网友A:
将SM5532复位

网友B:
FX5U带伺服直接用cclink ie basic

网友B:
脉冲没那个好调试

用JE-C的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