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工控大神,松下伺服不转怎么解决?

楼主(2020-03-26):
各位工控大神,松下伺服不转怎么解决?

网友A:
请看一下伺服是否有使能;上位机有没有指令发过来,接线是否接错导致指令未能成功接收;是否有限位信号;转矩控制时出力太小,没能够克服摩擦力或者重力等等。也可以通过伺服驱动器前面板的相关功能对照说明书查找原因,我之前也遇到我相关问题,是打给上海会通的技术人员,他们一点点指导我查找原因解决的,他们的技术很过硬,服务态度也不错。www.shhuitong.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