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菱FRD700变频器与MCGS的485通讯方法

楼主(2020-03-26):
查到frd700变频器的接受发送线是35/46短接,触摸屏的接收发送线是7/8.有没有大佬给指导下。本人q3.9.1.6.5.8.6.2.6

网友A:
感觉你变频器端通信是422的,要和485通信,首先硬件就不能匹配上

网友B:
楼主是进行到哪一步了?三菱通用变频器FR-D700 使用手册(应用篇)这手册通讯地址很详细,功能参数地址MODBUS都有

网友C:
具体看一下对方的MODBUS的寄存器地址,之后用mcgs的 MODBUS 驱动来进行写和读

MCGS帮助手册非常详细

网友B:
这里有一个仪表通讯的  可以参考

网友B:
手册里面的通讯地址转换一下就可以用,建立通道,连接变量。有什么问题跟帖反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变频器端通信是422的,要和485通信,首先硬件...

SDA和RDA短接后即为RS485+
SDB和RDB短接后即为RS485-
王老师你觉得呢?!

网友D:
一、硬件接线:
1、MCGS触摸屏一般情况下COM1为RS232、COM2为RS485
管脚定义为:
DB9的7脚为RS485+
DB9的8脚为RS485-
2、三菱D700变频器通信口为一RJ45接口,但其物理层仍然是RS485
针脚定义为:
3针:RDA,接收+信号
4针:SDB,发送-信号
5针:SDA,发送+信号
6针:RDB,接收-信号
那么:
SDA和RDA短接后即为RS485+
SDB和RDB短接后即为RS485-

3、接线方法:
触摸屏DB9之7脚 接 变频器通信口SDA和RDA;
触摸屏DB9之8脚 接 变频器通信口SDB和RDB。

这是接线方法。

网友D:
二、变频器Modbus RTU通信参数设置:

首先恢复出厂设置,然后再依次设置如下参数:(先设定P794,然后再将Pr.CL设置为1即可恢复出厂设置)

P160:设置为0

P77:设置为2

P79:设置为2

P340:设置为1

P338:设置为0

P339:设置为0

P551:设置为9999

P117:设置为1

P118:设置为96

P120:设置为2

P122:设置为9999

P343:设置为0

P502:设置为0

P549:设置为1

设置好上述参数后,断电再上电,设置的参数才会有效

变频器通信参数:

1、数据位:8

2、校验方式:偶校验

3、停止位:1

4、波特率:9600bps

5、通信协议:Modbus RTU

6、变频器站号:1

网友D:
三、MCGSE组态:

1、找到MCGSE快捷方式,如下所示:

网友D:
2、双击打开组态环境,如下所示:

网友D:
3、单击文件下拉菜单中的新建工程,如下所示:

网友D:
4、选择一款合适的触摸屏,点击确定:

网友D:
5、工作台中选择设备窗口选项卡,并双击设备窗口,准备新建设备:

网友D:
6、在设备工具箱中双击通用串口父设备,添加一个串口父设备:

网友D:
7、点击设备管理,找到莫迪康Modbus RTU设备:

网友D:
8、双击莫迪康Modbus RTU,添加至右侧:

网友D:
9、上图中,点击确认,回到设备编辑界面:

网友D:
10、设备工具箱中双击莫迪康Modbus RTU,添加一个子设备:

网友D:
11、双击新建的串口父设备,如下所示:

网友D:
12、将新建的串口父设备通信参数修改为,COM2-9600-8-E-1,采集频率100ms,如下所示:

网友D:
13、上图中,修改完成串口父设备通信参数后点击检查并点击确定,返回到设备窗口:

网友D:
14、双击新建的子设备,如下所示:

网友D:
15、上述子设备通信参数修改为:

网友D:
16、上述编辑窗口中先全部删除默认新建通道:

网友D:
17、三菱D700变频器Modbus RTU协议相关寄存器如下图所示:
可知,给寄存器编号为40009的寄存器写1可实现变频器停止、写2可实现变频器正转!

网友D:
18、在MCGSE设备编辑窗口中选择增加设备通道:

网友D:
19、将添加设备通道对话窗口中修改如下:

网友D:
20、上图中点击确定,完成一个通道的建立:

网友D:
21、变量连接,双击连接变量,通信状态连接变量输入为TXZT、新建寄存器连接变量输入为QT,如下所示:

网友D:
22、点击确认,会提示添加数据对象,点击全部添加:

网友D:
23、返回到工作台,选择用户窗口选项卡,并新建窗口,如下所示:

网友D:
24、双击新建窗口,如下所示:

网友D:
25、工具箱中选择标准按钮,如下所示:

网友D:
26、双击新建按钮,打开标准按钮构件属性设置:

网友D:
27、标准按钮构件属性设置中的基本属性选项卡中的按钮文本修改为启动变频器:

网友D:
28、再选择脚本程序选项卡,输入按下脚本程序QT=2 如下所示:

网友D:
29、完成的启动变频器按钮如下所示:

网友D:
30、同样的道理,新建或者复制一个停止变频器按钮,文本输入停止变频器,脚本程序输入QT=1,如下所示:

网友D:
31、变频器通信测试,建议在触摸屏和变频器485接线中再并一根USB转RS485电缆接至电脑,电脑上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就可以测试变频器了,
比如启动变频器,可以发送报文:01 06 00 08 00 02 ** **
** **是CRC校验,可使用串口调试助手进行计算:

网友D:
32、串口调试助手发送停止变频器报文为:01 06 00 08 00 01 ** **,如下所示:

网友D:
33、触摸屏通信测试,这里我的D700变频器实物借出去了,所以只能使用Modbus Slave调试助手模拟变频器进行测试了,使用虚拟串口虚拟出两个交叉互连的串口:

网友D:
34、打开Modbus Slave调试助手,新建保持寄存器40009,设置如下:

网友D:
35、点击连接,端口选择COM1、触摸屏占用COM2,通信参数和触摸屏一致,如下所示:

网友D:
36、点击确定,设置完成,打开报文显示,等待触摸屏连接:

网友D:
37、触摸屏仿真,点击文件下拉菜单中的进入运行环境,如下所示:

网友D:
38、在下载配置窗口中点击工程下载:

网友D:
39、点击启动运行:

网友D:
40、仿真界面上点击启动变频器,观察Modbus Slave调试助手界面,寄存器值被修改为2,证明触摸屏发送启动变频器报文正确:

网友D:
41、仿真界面上点击停止变频器,Modbus Slave调试助手监控中寄存器数据被修改为1,证明触摸屏发送停止变频器报文正确:

网友D:
至此,硬件接线、变频器通信参数设置、触摸屏组态、触摸屏仿真测试已然完成。

网友E(2020-05-31):
好文章!正好用到它!关育写的太好了!

网友F(2021-10-20):
好文章啊!详细

网友G(2022-03-12):
引用 网友D:
至此,硬件接线、变频器通信参数设置、触摸屏组态、触摸屏仿真测试已然完成。...



全面、详细,佩服!!!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至此,硬件接线、变频器通信参数设置、触摸屏组态、触摸屏仿真测试已然完成。...



好!用上了

网友H:
版主写得超详细,辛苦了

网友I(2022-04-21):
引用 网友D:
一、硬件接线:1、MCGS触摸屏一般情况下COM1为RS232、COM2为RS485管脚定义为:DB9的7脚为RS485+DB9的8脚为RS485-2、三菱D700变频器通信口为一RJ45接口,但其物...



关老师,关于多台FR-D700变频器485通讯,由于一台变频器只有一个PU口,如果需要多台变频器需要通讯的话,是需要用一分二的网口分支器连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