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量信号短距离无线传输?

楼主(2020-03-26):
我们需要在一个旋转装置上安装微动开关,该装置上无法接线,有什么办法将开关信号传输出来?传输距离很近(3米之内

网友A:
无法接线什么意思?不行就选激光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法接线什么意思?不行就选激光传感器

需要安装到旋转装置上;这个检测位置也不是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