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中数据类型定义

楼主(2020-03-26):
blob.png各位大佬,博图中的PLC数据类型,数据类型不都是word char bool 吗,还需要自己定义吗?什么情况下需要自己定义?而且我发现即使定义了,具体使用时,地址也是bool型。麻烦哪位大佬讲解一下blob.png

网友A:
我觉得自定义类型,像集合,类似C语言里的结构体, 相当于定义一个结构体,例如结构体里面可以有BOOL,DINT ,REAL

具体例子给你举个,plc定义配方的时候就可以这么写.例如某个工位的配方含有:是否过料bool,伺服1的位置real,伺服2的位置real,气阀开度DINT.

就可以定义一个包含这么多变量的结构体(自定义类型),以后调用保存配方可以直接给结构体,方便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