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你遇到过那些“反人类”的工控产品?

楼主(2020-03-26):
日常生活中,我们身边有很多看似合理,但又及其“反人类”的产品设计。

比如⬇️⬇️⬇️

再比如⬇️⬇️⬇️

而在工作当中,很多工控产品也不乏此类“bug”,小编就曾听一位现场工程师吐槽过一款端子产品,产品本着牢固可靠的初衷,安装好了之后非常紧,很难松动,但问题来了,在需要调整的时候,它也很难松动,根本拔不下来,而且这款产品安装的时候也不太容易,尤其碰上线缆长度刚刚好,不那么富余的时候,这叫一个费劲,在线束比较多的时候,感觉手指简直要安“秃”了。

同样在一些IPC产品的应用过程中也会遇到“难题”,除了安装位置固定或布线等硬件方面的问题,有些产品的操作灵活性也有待提高。

那么你在日常工作中都遇到过哪些“反人类”或不太合理的工控产品设计?或者你用过哪些你认为有特别“巧思”的工控产品?留言来聊咯~

网友A:
大家都来吐槽下您用的产品有哪些缺陷吧

网友B:
第一张图片应该不是反人类设计吧。人家主要考虑不要同时使用三插和两插。避免用电过渡!

网友A:
回复内容:比如插座紧张的话就显得鸡肋了

主要是中国大陆、二孔与三孔标准不兼容引起。二孔兼容美国和欧洲标准,三孔兼容澳大利亚标准,所以才有五孔插座这样的设计,是不得已而为之。另五孔插座用量大价格实惠,比二孔插座便宜、也比三孔插座便宜,所以装修时它是主力军。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图片应该不是反人类设计吧。人家主要考虑不要同时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比如插座紧张的话就显得鸡肋了主要是中国大陆、...

涨知识啦

网友C:
西门子家的软件绝对反人类。最多几千个参数的驱动器,软件包要十几个G,是按秤卖钱吗?安装起来是各种不兼容,不提示,不解释。别家几十M的软件,干得一样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西门子家的软件绝对反人类。最多几千个参数的驱动器,软件...

网友D:
回复内容:但是人家的龙头地位还是在那里

引用 网友C:
西门子家的软件绝对反人类。最多几千个参数的驱动器,软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但是人家的龙头地位还是在那里对: 川疆粤沪 ...

这帖是讨论反人类,不是讨论谁是龙头。你就说它是不是反人类吧。

网友E:
这样子的例子在生活中随处可见!

网友E:
上图有点跑题了啊,要说工控产品的反人类设计,我觉得非USB插口不可,每次插总得试两三次才能正确插入,还有类似Andriod充电插口,同样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