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蜗杆啮合,哪些参数影响齿轮的噪音?

楼主(2020-03-26):
蜗轮蜗杆传动具有结构紧凑,速比大,噪音低的优点,在很多应用中,完全可以忽略其传动效率偏低,发热较大的缺点。

蜗轮蜗杆传动是塑料齿轮采用的比较常见的传动形式,比如我们常见的打蛋器,汽车的玻璃升降器等,都采用了蜗轮蜗杆结构。

在较低的传动的情况下,NVH中N,Noise通常不是一个问题,V,振动,也不再是一个大的问题,可是H,却由于缺乏N的掩盖,变成了蜗轮蜗杆传动中绕不开的话题。

H,这个可能比较抽象,我们齿轮工程师在被投诉“齿轮异响"时,常常就是H这个因素。

那么,齿轮的噪音,通常与齿轮的哪些因素有关?

我们把金属蜗轮蜗杆换成塑料蜗轮+塑料/金属蜗杆,噪音会偏低,这是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因素起了作用:

1) 材料的刚度

如果我们把塑料蜗轮从POM改成POM+PTFE,通常噪音也会降低,这是另外一个因素起了作用:

2)材料的摩擦系数

如果我们把Z1m1导程角5度的蜗杆,改成Z1m1导程角10度的蜗杆;通常噪音也会降低,这是第三个因素起了作用:

(3) 蜗杆的线速度

也有人说,改变线速度很简单,我把蜗杆的转速减低即可,是的,电机转速降低,也会使得噪音降低,这就是第四个因素起了作用:

4) 蜗杆的转速(相同的蜗杆的情况下)

还有人说,我把蜗杆从11级改成8级,噪音也能降低,你说的很多,这是第五个因素起了作用:

5)蜗杆的精度

还有人会发现挤压蜗杆比铣削的蜗杆噪音低,是的,这是第六个因素起了作用:

6)蜗杆的表面粗糙度

其实,对于蜗杆的精度来说,精度每个项目对蜗轮蜗杆的噪音影响的大小是什么?

相对于DIN 3974的检测项目来说,一共有如下几个:

通过实践发现,蜗轮蜗杆传动的噪音影响因素,和普通的平行轴齿轮的噪音影响因素完全不同,比如说,对于平行轴齿轮来说,齿形的偏差对噪音影响极大,而蜗轮蜗杆的影响很小,甚至,无影响。

对于蜗轮蜗杆来说,蜗杆的齿距的偏差对噪音的影响较大,这是由于蜗杆的齿距对产生高频的周期噪音,导致噪音值升高;

对于真正的蜗轮蜗杆来说,蜗杆和蜗轮中间截面的对中性对噪音影响极大,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对于蜗杆+斜齿轮的组合,没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