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耐视相机通电闪灭

楼主(2020-03-26):
康耐视智能相机8402系列,接通电源电源控制器后,相机处ENET处灯亮LED灯亮十秒左右跳闪两下就灭掉了,但是电源控制器还是有点的,大神指点下是什么问题,有朋友遇到相同问题的吗?电源接口已测量稳定220V

楼主:
已经找到原因了是网线坏了

网友A:
可以考虑使用POE供电的以太网交换机

网友B:
估计是电源适配器挂了,有输入无输出,测一下输出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