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采购电子变压器,问下各位大神们伺服电子变压器到底怎么选?

楼主(2020-03-26):
公司最近需采购电子变压器,问下各位大神们伺服电子变压器到底怎么选?麻烦回答一下

网友A:
我们单位用过伺服电子变压器,其实啦!要看你的伺服是多大功率的,一般来说多大功率的伺服乘以个安全系数,就是电子变压器的容量。比传统的变压器节能,效率高,环保。我们之前也用过别的杂牌的变压器,上电后没多久就烧掉了伺服都连带着也烧了。大公司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你可以咨询一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