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24EC程序能帮我看下吗

楼主(2020-03-26):
报指令错误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S11和S12步的最后面一行,把ZRST Y2,Y3放到SETS13 的前面,

网友B:
这一款有的指令不支持,是不是别的型号转过来的?

网友C:
是不是软件的问题啊,用2.49打开编译不报错啊,模拟监控也没报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软件的问题啊,用2.49打开编译不报错啊,模拟监...

台达软件编译不报错,下载进PLC后报错经常有。这个你只是打开程序软件编译一下看不出来。

我找了一台EC3,下载楼主提供的程序后与楼主描述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是不是软件的问题啊,用2....

目前让问题我自己解决了  后面我把程序分段删除后 是其中DDRVA DDRVI ZRN 这些指令在该系列里面是不能用的  这款PLC只能用PLSY PLSR 这两个指令来编写轴控   希望后面的同行不要犯和我同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