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定位的问题

楼主(2020-03-26):
我做储片架升降项目时,升一层或降一层的原理是,定位光电开关没碰到下一层或上一层的定位铁片时采取ddrvi指令脉冲个数很大,碰到下一层的定位铁片上升沿时,马上停掉当前的ddrvi定位指令,0.1秒后执行另一个ddrvi指令脉冲个数固定1000( 让定位光电刚刚停在铁片中间)。  确点是交接明显的卡顿一下。  有没有好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想充分利用这个定位光电开关,不用绝对定位方式。

网友A:
要提前减速啊,可以在程序里面做一个比较,发多少脉冲后减速。

网友A:
你这个原理和电梯一样的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提前减速啊,可以在程序里面做一个比较,发多少脉冲后减速。

我试了一下当上升或下降时铁片碰到定位开关上升沿时,把当前脉冲数加上1000或减1000这个值放入一个寄存器,然后再用当前脉冲数比较那个值,相等时马上结束定位,没成功。

网友B:
做好加减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要提前减速啊,可以在程序里面做一个比较,发多少脉冲后减速。     内容的回复:我试了一下当上升或下降时铁片碰到定位开关上升沿时,把当前脉冲数加上1000或减1000这个值放入一个寄存器,然后再用当前脉冲数比较那个值,相等时马上结束定位,没成功。

控制好斜坡速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要提前减速啊,可以在程序里面做一个比较,发多少脉冲后减速。     内容的回复:我试了一下当上升或下降时铁片碰到定位开关上升沿时,把当前脉冲数加上1000或减1000这个值放入一个寄存器,然后再用当前脉冲数比较那个值,相等时马上结束定位,没成功。     内容的回复:控制好斜坡速度

不是马上停止而是减速,PLC是要发完脉冲才会停的,你的思路不对,如果做过电梯控制,就明白这个道理。

网友C:
如果对CT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加长减速时间,那样走起来会比较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对CT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加长减速时间,那样走起来会比较稳

我这样减速时间没多大用,第一段过程不是正常定位结束,而是被定位光电开关上升沿结束的。

网友D:
中断定位指令

网友E:
先控制电机正常运行,待检测到光电传感器信号时,将指令频率进行减少,之后通过延时 确定电机停止在铁片中间位置(或者:采集 检测光电传感器后 电机运行到铁片中间位置 的零点信号次数,进行类似电机回原点的操作)

网友F:
我都是用普通电机控制,从来没有定位不准!你这个用伺服的话首先归零然后一层一层步进(每次都是固定脉冲),光电开关只是做位置校准

网友G:
非常感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都是用普通电机控制,从来没有定位不准!你这个用伺服的...

回原点不方便,如果储片架上有片,有人按了回原点,就会把片压坏或电机卡死.

网友H:
速度切换位置指令

网友I:
如果用回原点指令,铁皮中间切一条缝,在启动时切换到下一个感应器,这个方法可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