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P82.x安装后打不开,提示“没有可用加密狗”解决办法

楼主(2020-03-27):
n10 64位系统,EPLAN P8 2.x安装后选择授权时,有黄色叹号,点击确定提示“没有可用加密狗”,在网上下载了很多破解文件都无解,最终找到解决办法。

如果你已经用破解文件破解试过了,但是依旧提示“加密狗驱动未成功安装”,那么可能是因为没有成功禁用驱动的数字签名,导致加密狗驱动未能成功安装。出现上面界面后,关掉,按如下步骤操作:

0、所需文件

1、将许可文件复制到指定文件夹

32位系统:将 SN-U10066.EGF 文件复制到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EPLAN\Common 文件夹下

64位系统:将 SN-U10066.EGF文件复制到C: \ User \ Public \ Eplan \ Common 文件夹下

2、导入注册表文件

双击 SN-U10066.reg 导入注册表文件。

3、暂时禁用驱动的数字签名

按照百度经验中这个方法操作。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49711c618ccd36fa441b7c1d.html

4、手动安装虚拟驱动

将 multikey.sys文件放到能找到的目录下,哪都行。

然后按下面步骤继续操作,手动安装虚拟驱动。

a、右键“此电脑”,选择“属性”,单击“设备管理器”。

b、单击“设备管理器”后,出现设备管理器选项,先左键点击一下用户名,然后点菜单栏中“操作”,选择“添加过时硬件”。或者有些电脑可以直接在用户名右键,就出现“添加过时硬件”选项了。

c、点击后进入安装向导界面,单击“下一步”。

d、选择“安装我手动从列表选择的硬件(高级)(M)”,并单击“下一步”。

e、继续点“下一步”,不做其他操作。

f、点击“从磁盘安装”,进入下面界面。

g、点击“浏览”,找到 multikey.sys 文件,点击“打开”。

h、点击“确定”,然后一路“下一步”。

h、最终在 “设备管理器” 界面的 “系统设备”中 找到这个。

5、重启电脑,大功告成。

网友A:
还没试,不知能否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