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问题求助大神

楼主(2020-03-27):
温控器采集的是K 型热偶变送器前的信号,PLC采集的是另一根K型热偶变送器后的模拟量信号4-20MA,两根热偶都在一个炉膛内,位置相同,但是采集显示的温度不同,PLC的温度相对比仪表采集的温度高100度。请问大神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仪表都是新的。热偶型号都是一样的

网友A:
需要确定PLC模拟量转换数字量,数字量转换成实际温度有没有问题。

网友B:
温控器采集K型热电偶,就不要再接变送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确定PLC模拟量转换数字量,数字量转换成实际温度有...

西门子1200 标准化标定的模块 模拟量采集的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需要确定PLC模拟量转换数字量,数字量转换成实际温度有... 内容的回复!-------------------------西门子1200 标准化标定的模块 模拟量采集的数据。

把温控器和PLC两个传感器线倒一下位置。

网友C:
PLC读取的温度信号(热电偶信号)还是要校定的   有时候还要弄冷端补偿

网友D:
温控器和PLC的温度显示值都要经过校正后才是准确值,没校正前,有差正常。

网友E:
有没有你在PLC硬件设定为0-20mA,变送器输出是4-20mA?

网友F:
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G(2020-05-14):
问题分两部分分析:

1、变送器部分,一是变送器输入类型有没有选对?二是变送器的输出4--20mA对应量程是多少?是否与PLC的输入量程一致?

2、PLC部分,一是PLC的输入类型或范围是否与变送器一致?二是PLC程序做量程转换时是否与变送器的输出量程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