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三相220V加热管36KW空开接触器选型

楼主(2020-03-27):
出口设备,电源时三相220V60HZ,加热管36KW,还有个真空泵3KW,空开接触器怎么选

网友A:
建议选100A以上的断路器和接触器。

网友B:
空气开关选153-192A之间(额定电流 128A的1.2-1.5倍安全系数)具体看安全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选100A以上的断路器和接触器。

加热管电流是94A吗?配126A施耐德空开,接触器是选施耐德 EasyPact TVS 120A 接触器,220V,60Hz吗?这个线圈两根线可以用三相220V其中两相驱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建议选100A以上的断路器和...

有条件可以在选大一级。225A断路器和125A接触器。

可以用二根相线做220V的控制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