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D安装面板求助

楼主(2020-03-27):
放置安装面板时拖出来的框需要输入长和宽

楼主:
image.png这就是拖出来需要输入尺寸的图片

网友A:
你这个是在部件库的没有,你可以在部件库的数据进行修改之后,相当于重新创建一个部件库。从原先复制到新的部件库。修改上面产品尺寸就可以

工具- 部件=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