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A6B系列

楼主(2020-03-27):
松下伺服A6B系列一运行就27.4号报警,怎么解决?

网友A:
我们设备也是使用A6B系列产品,27.4是因为伺服某个通讯周期内收到的指令脉冲较大,电机速度超过最大速度,这种情况下一般是噪音干扰导致的,建议将接地做好,网线更换成屏蔽性能更好的6类线试试看。如果伺服仍然27.4报警,建议你可以问一下上海会通的伺服技术人员,他们员工的技术能力很强,我上个项目遇到问题也是跟他们联系的,很快解决。可以参考WWW.SHHUITONG.NET

网友B(2021-09-04):
请问,你这边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我现在也是遇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这边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我现在也是遇到了



去上海会通网站看下,他们有很多关于松下伺服电机的回答,很全的!松下伺服_松下伺服电机_上海会通自动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shhuitong.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