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雷器被烧坏该如何改进?

楼主(2020-03-27):
一、防雷器起火的实验验证

1.外可阻燃性能试验,用温度约为800℃的火焰烧灼防雷器外壳,外壳开始燃烧,移除明火源,外壳火焰很快熄灭;

2.同样的明火源灼烧防雷器芯片脱扣装置,10分钟后焊锡仍然呈固态,未融化脱扣;

3.拆除脱扣装置与芯片连接,单独烧灼脱开装置,10秒之内焊锡即融化,脱扣成功。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普通热源下,防雷器芯片能够吸取并散去大量热量。

2.单独用普通热源加热脱扣装置致其断开,说明防雷器在热传导及时的情况下可以正常热脱扣。

二、防雷器起火的原因

配电柜内防雷器起火原因主要是高压侧架空电缆绝缘层破损漏电,其下端电线杆接地导体连接松动,泄露的电流就进入了电缆的屏蔽层,使得配电房中变压器地电位陡升,由变配电房引出的中性线上带有高电压,致使其后端配电柜中连接的防雷器模块N相上持续承受了故障高电压;

由于防雷器的MOV芯片起火控制点不稳定,导致其他防雷器分别出现了不同的故障,同时加上产品本身热脱扣装置质量不到位,有些装置在脱扣的瞬间形成了拉弧现象,使得防雷器直接起火燃烧,发生了严重的事故。

三、改进措施

1.增加防雷器零线模块短路保护措施,浪涌保护器零线模块加强检验力度,保证质量可靠;

2.在IT系统和TN系统中采用3+1模式防雷器,该模式下的零线模块可采用开关型,这样就组织在故障过电压形式下防雷器的导通甚至烧毁,同时保证防雷器在高幅值雷电脉冲电压作用下大同;

3.采用高质量芯片,优质的芯片可控制短路熔穿点处于芯片中心附近,避免起火事故发生;

4.改进防雷器热脱扣装置的金属弹片的弹性和弹开距离,金属弹片弹性大可以加快脱扣时的弹开速度,结合较大的弹开距离,可以有效减小拉弧产生的概率;

5.定期做好防雷装置的防雷检测工作,包括接地状况、防雷器的运行状态,发现问题及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