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为什么m1029捕捉不到?

楼主(2020-03-27):
用台达ES PLC控制步进电机,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
1. 上电后自动回零,回零后置标志M2
2. M0控制电机是否运动
3. M1控制电机方向
程序运行看起来没问题,电机可以按照控制要求运动。可是,每次发完一组脉冲后,收到M1029信号就记录一下当前电机位置,这个步骤似乎怎么也扫描不到,电机位置(记在D0上)一直是0。高手帮我看看问题在哪里吧。

楼主:
奇怪,这个帖子怎么在列表里没有显示呢?

网友A:
首先一点,我怀疑你M1029根本就没有动作过,如何去统计当前位置,你搞一个计数器去抓取一下这个寄存器,首先看看计数器计数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