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PF40变频器维修电机不起动故障的原因及解决措施

楼主(2020-03-27):
AB PowerFlex40型号变频器在工作中经常能碰见的故障是电动机不起动。导致AB变频器维修此种故障的原因有两种:①没有给电动机的输出电压;②AB变频器出现了故障。在实际工作中要根据变频器不同的故障表现方式对出现变频器维修电机不起动的原因进行判断。

当AB PowerFlex40变频器没有任何的故障报警显示出现的电机不起动故障,一般都引起此变频器维修故障的原因是电机没有输出电压,检测维修的方式是查看电路:①查看电机电源电压是否正常。②查看变频器和电机的熔断器和断线是否有接触不良,重点是检查电动机。③确认电动机连接线是否正常。检测电机有无控制输入信号。④检测电机是否存在起动信号。如果使用2线制控制,就要确认电机的正向或反向运行信号是否激活,但不能全都激活。

⑤检测确认变频器的I/O端子是否被激活。⑥确认变频器内部有关电机的参数P036[起动源]与电机的组态是否匹配。⑦检查有关电机反向运行的参数A095[反向禁]有无禁止启动。

当AB PowerFlex40变频器发出红色状态指示灯闪烁报警,则表示变频器出现故障。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操作进行变频器维修处理将变频器故障清除:①通过操作变频器上的面板的Stop键将故障清除;②切断电源对变频器进行重新上电;③将AB变频器的故障消除参数A100设置成选项1"清除故障”;④将AB变频器的数字量输入X选择参数A051-A054设置成选项7“清除故障”,重新确定给定数字量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