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电机发烫
皮卡丘?

楼主(2020-03-27):
松下伺服电机摸上去有些烫,请教使用过的工程师松下服电机能承受的最高温度是多少?

网友A:
咨询松下客服

网友B:
这个要看电机内部线圈的绝缘等级是多少,根据绝缘等级会对应一定的温度。我们公司也使用松下伺服,就电机温度咨询过供应商上海会通的技术人员,电机表面温度一般在80摄氏度以下基本都是正常,电机温度高低会受负载大小、转速等条件影响,只要电机表面温度最终维持在一定,不是一直持续升高,就没有问题。可以参考一下   http://www.shhuitong.net/product/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