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屏的数值标签颜色问题请教

楼主(2020-03-27):
新建一个标签显示PLC的D0值,当D0大于D1时填充色变红色,当D0小于D2时填充色变黄色,D0介于D1和D2之间则为绿色,请问怎么编写?

颜色动画连接的分段点是常数,但D1和D2是变数,用过几款其它品牌的触摸屏都可以在属性里直接勾选上下限报警条件去变色,昆仑通态怎么这么麻烦啊,研究了几天还是没弄懂。

网友A:
新建黄、绿、红三个标签。分别设置可见度:D0>D1红色可见;D0<D2黄色可见;(D0>D2)and(D0<D1)绿色可见。不知道能否帮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建黄、绿、红三个标签。分别设置可见度:D0>D1红色可见;D0<D2黄色可见;(D0>D2)and(D0<D1)绿色可见。不知道能否帮到。。。

谢谢指点,这是一种方法,但复杂了些,有没有更简便的方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