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PLC选型问题

楼主(2020-03-28):
之前一直用FX系列,现在有一个项目,大概情况是6个伺服轴,输入和输出IO各20个左右,伺服轴之间只做独立的运动,模块还好我基本知道怎么选,两个定位模块,输入输出IO模块,关键是电源模块和CPU模块不知道怎么选?

网友A:
6个伺服轴可以考虑用FX5UPLC+FX5-80SSC-S来做,8轴定位模块既可以带JE伺服也可以带J4伺服,还可以带变频器(加光纤卡)来做同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