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与台达温控宇电温控变频器等同时通讯

楼主(2020-03-28):
欧姆龙PLC同时与台达温控宇电温控变频器通讯

(欧姆龙PLC(CP1H)与台达温控DTC,宇电温控,三菱变频器E700通讯)一个欧姆龙PLC串口同时与多个不同品牌及不同协议的设备通讯,讲解如何进行方便的配制PLC及仪表变频器通讯联接

工具/原料

·        DTC1000 (台达温控表)

·        AI516(宇电温控表)

·        CP1H (欧姆龙PLC)

·        DEA通讯模块 (DEA-CON配制软件)

方法/步骤

1.    1

首先打开DEA-CON软件,制造商中选中:欧姆龙,型号选:CS/CJ/CP1,协议9600,7E1, 此处设定与PLC通讯接联口协议设定一至

2.    2

设定从机:与其它的从机协议一样选MODBUS,9600,8N1

3.    3

增加从机站,打开添加从机站---制造商:台达-----系列:DTC-----填入温度设定值:D0,温度测量值 :D1

4.    4

增加从机站,打开添加从机站---制造商:宇电-----系列:AIBUS AI-516/518/519 -----地址邦定中填入:SV温度设定值 :D10,PV温度测量值 :D11

5.    5

增加从机站,打开添加从机站---制造商:三菱-----系列:E700/D700/F700 -----地址邦定中填入:写入运行频率:D20,写入运行命令:D21

6.    6

以上通讯就配制完成了,然后使用TYPE-C联接线将DEA模块与电脑联接,再点击“上传配置”完成便自动运行欧姆龙PLC(CP1H)与台达温控DTC,宇电温控,三菱变频器E700通讯

END

注意事项

·        欧姆龙PLC通讯口协议要与DEA通讯口CH1协议相同

网友A(2021-11-30):
正在学习,很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