绷缝机常用调试技巧

楼主(2020-03-28):
  绷缝机常用调试技巧

  机针与弯针配合时机的调整

  最为重要也最容易被人忽略的是当机针下降到最低点时弯针必须向右移动到最远的极限位置,同样当机针上升到最高点时弯针必须向左移动到最远的极限位置,要反复观察确认。

  弯针除了有左右的动作,还有前(朝向操作者)后(远离操作者)的动作。要注意使弯针前后移动最快的时候放在弯针左右移动的极限位置,要使弯针前后移动的动作在弯针向左移动到达机针位置时达到最小。此时要注意左右极限位置要兼顾,既要防止弯针向左移动时刮蹭机针又要防止弯针向右移动时刮蹭机针过多。当然还可以配合调节弯针前后移动量大小和稍微顺时针旋转一点针杆角度来达到最佳效果。有的机器可以调整弯针前后移动的范围,有的机器则不能。

  当机针下降到最低位置时,弯针尖距离右机针为3-4mm。当机针上升,弯针向左移动,弯针尖到达右机针中心时弯针尖下面位于机针针眼上边2.5mm。此时弯针与机针之间的间隙为0-0.05mm。

  当机针下降到达弯针背面时,使左机针针眼和弯针头部穿线孔相遇。此时允弯针背面轻微接触机针,但最好不刮蹭或越轻微越好。

  前后护针的调整

  调整前后护针需要遵循的原则是:前后护针从操作者方向看上轮廓线应与机针针尖的连线一致,为了防止机针抖动扎在护针上,护针靠近机针的一侧应适当倒角。前面(靠近操作者)的护针既要起护针作用也同时起阻挡缝纫线在机针针眼前面(靠近操作者)形成线环,使机针针眼后面的线环顺利形成的作用。后护针既要起护针的作用又不可以阻挡线环的顺利形成。

  由于生产厂家的不同和机器型号的差异,前后护针的形状和可允许调整范围的不同与理想状态存在一些距离,要求维修人员在现实情况下尽可能向需要遵循的原则靠拢。

  当机针向下移动时,前后护针要向远离机针方向移动。当机针从最低位置上升时,前后护针要向靠近机针方向移动。

  当机针下降到护针位置时,护针应躲开机针,避免与机针刮蹭。

  当弯针尖向左移动到右机针位置时,前后护针开始起作用,前(靠近操作者一侧)护针与机针之间的间隙为0.1-0.3mm,后护针与机针之间的间隙为0-0.1mm。

  弯针线挑线凸轮的调整

  弯针线挑线凸轮各厂设计有所不同,有的与实际需要的大小和形状可能有些差距,差距过大也容易造成跳线和增加维修难度。弯针线挑线凸轮的作用是:当弯针向左移动时适时地给弯针提供它移动和编织线迹需要的缝纫线的线量,当弯针向右移动时适时地收回多余的缝纫线。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为了便于机针进入弯针背面的三角线环,需要借助弯针线挑线凸轮在机针进入三角线环时使弯针线处于张紧的状态。但是张紧过度会引发弯针线断线和在缝料背面显得弯针线过紧。

  弯针线挑线凸轮的正确调整标准是:当机针向下左机针针尖到达弯针下沿,也就是正好稳妥进入三角线环时,弯针线挑线凸轮上的弯针线位于挑线凸轮的最高点。

  弯针线挑线凸轮快慢可以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做轻微调整,按照自身旋转方向调快则缝料背面的线迹显得弯针线张力较为松弛,反之显得弯针线张力较紧。

  绷针和绷针过线板的调整

  有些品种的机器绷针与机针的配合时机可以调整。例如通宇F007三针五线绷缝机就可以通过调整绷针凸轮(F00710004)相对于上轴前节(F00708001)的角度来达到调整绷针与机针的配合时机的目的。最佳的配合时机是当机针下降以后右机针进入绷针线环时绷针才开始向右移动.

  绷针摆动幅度必须确保:当绷针摆动到最右极限位置向左返回时能勾住绷针线,当绷针摆动到最左边时绷针尖到左针的距离为4.5-5.5mm。

  绷针的安装高度应尽可能靠上,但是绷针上面和绷针过线板下面之间的间隙应能使绷针线顺利通过。

  绷针过线板的安装高度应能使绷针线在机针上升到最高点时在右机针下顺畅的滑到右机针针尖的后面(远离操作者一侧)使右机针下降时非常容易地别住绷针线。

  当绷针尖摆动到左机针前面时,左机针与绷针尖之间的间隙应为0.5-0.8mm。

  送布动作的协调

  绷缝机准确的送布动作可以减少跳针现象出现的概率。机器方面日常影响送布动作的主要方面跟送布牙高度、压脚压力、差动送布、针距密度、使用速度密切相关。

  提出这一条的主要理论是:弯针背面三角线环的稳定取决于送布动作的稳定和挑线凸轮的正确配合。如果送布动作不稳定,三角线环就会变形或者忽大忽小使机针不能进入三角线环。

  整送布牙高度要掌握的原则是当送布动作完成时送布牙要完全从针板下面返回,一点使缝料倒退的动作都不许有。

  压脚压力要保证缝料没有往操作者一侧打滑的动作。

  弹性大的缝料或操作者往怀里拉缝料的力量过大时都要加大差动送布量。

  针距小三角线环也小,所以密度要适当,并且在可能的范围内宜大不宜小。

  速度过快会使缝料发飘或瞬间没有被压脚压住影响线环稳定。更多缝纫机资讯来源:http://www.hfhyf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