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如何触发上位机的回车键?

楼主(2020-03-28):
大家好!

我手上有个项目,要求PLC给上位机(PC)一个触发信号,激活回车键以运行PC中的应用程序。

程序运行完了以后,PC再给个信号到PLC。

怎么实现呢?

求指教!

网友A:
为什么非得触发回车键呢,直接调用要运行的应用程序不也可以吗?

网友B:
十六进制发送 0D 0A

网友B:
看错了

引用 网友B:
十六进制发送 0D 0A

网友C:
非得激活回车键干嘛?直接和PC走无协议通讯简单又方便 你发数据 触发PC  PC运行它的程序 把判断完的数据再发给你不就行了  至于发什么数据 你和PC那边定义好就OK了

网友D:
我就是来学习的,xiexielouzhu

网友E:
我就是来学习的

网友F:
做一个事件触发,触发条件就是PLC的变量ON

网友G:
自己编写上位机程序或者组态软件也可以

网友H:
无论走什么通讯方式,一定要先建立连接才可以通讯,所以你要求的PLC直接控制PC是实现不了的,应该是在PC编写一个上位机程序,PLC与这个上位机程序通讯,通过上位机程序控制你要运行的软件。

上位机程序设置成开机自启。

PLC与上位机的通讯方式、协议你自己定就好了。

网友I:
楼主,你这是被甲方还是什么人带到坑里了吧!楼上的思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无论走什么通讯方式,一定要先建立连接才可以通讯,所以你...

谢谢指点,请问上位机的这个程序应该怎么写?有相关的范例吗?

我有咨询过基恩士官方技术支持,对方说采用无协议通信就行。我以为按照手册在PLC写一段无协议通信的程序就可以控制上位机了。

看来我理解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得激活回车键干嘛?直接和PC走无协议通讯简单又方便 ...

非得激活回车键干嘛?直接和PC走无协议通讯简单又方便 你发数据 触发PC  PC运行它的程序 把判断完的数据再发给你不就行了  至于发什么数据 你和PC那边定义好就OK了

我后面电话给基恩士官方的技术人员了,对方说采用无协议通信可以实现。

但是,如你所说,在PLC写一段无协议通信程序就可以直接触发PC运行它的程序了吗?具体的触发过程是什么?应该还是要写一段上位机程序才能实现连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得激活回车键干嘛?直接和PC走无协议通讯简单又方便 ...

实际上我是要激活PC中的激光刻印程序,原本的是人手敲键盘回车键运行程序的。

我下意识的就想着触发键盘的回车键了。新书没经验,见笑了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