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到设定点的时候有个停顿怎么办

楼主(2020-03-28):
不能开逼近,就是要精确到达编程时定的点。

网友A:
停顿可以通过设置加减速处理

网友B:
精确到达本来就是会有个停顿啊,除非逼近 才能很圆滑。

或者你可以试试样条里的spl slin

网友C:
想精确定位而且高速,这个你自己用运动控制器做吧,现成的机器人软件满足不了你的要求

网友D(2020-07-01):
精准到达,机器人在到达点速度降为0,所以必须要停顿,没法避免

网友E:
把逼近改成0,机器人也是精确到达点位,但是不会停顿

网友F(2021-08-11):
精度要求高不高?不高的话,逼近设置为0,大概偏移0.3mm左右,精确到点而不停顿貌似基本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