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码打印软件中一个对象如何引用其他多个的对象中的数据

楼主(2020-03-28):
使用过中琅条码打印软件数据引用功能的小伙伴们都知道,标签中一个对象可以引用另外一个对象中的数据,那么一个对象是否可以引用其他多个对象中的数据呢?当然可以了,跟着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1.打开中琅条码打印软件,在文档设置中根据实际纸张设置纸张尺寸和标签尺寸。

2.在新建的空白标签中绘制一个普通文本,双击绘制的普通文本,在图形属性-数据源中点击“编辑”按钮,在下面的输入框中将默认数据修改为“料号:”,其他的固定不变的数据(G10200010,供应商代码:,02.009,批次号:)按照相同的方法进行添加。

3.在标签中再绘制一个普通文本,双击这个普通文本,在图形属性-数据源中点击“编辑”按钮,将下面输入框中的默认数据修改为“19505280”。然后再点击数据源中的“+”按钮,添加一个“序列生成”类型的数据,其中开始字符串设置为“140”。

4.分别选中标签中的G10200010,02.009,19505280140这几个文本对象,然后可以在软件的下方看到这个文本对象的图形ID,将这几个图形ID记下来。

5.在标签中绘制一个二维码,双击绘制的二维码,在图形属性-数据源中点击“编辑”按钮,数据类型选择“数据引用”,将G10200010的图形ID填写到引用数据对象id里面就将G10200010中的数据引用到二维码中了。

6.点击数据源中的+”,再添加两个“数据引用”类型的数据,按照上面的方法将02.009,19505280140这两个对象中的数据引用过来。

7.再点击数据源中的“+”,添加两个固定不变的数据“!”(使用手动输入数据类型)。然后分别选中这两个“!”数据,点击左边的“向上”箭头,将这两个“!”移动到相应位置。

以上就是中琅条码打印软件中一个对象引用其他多个对象的实现方法,是不是很简单呢?有需要的用户可以参考上面的步骤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