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制作软件中如何批量导入名称是流水号的图片

楼主(2020-03-28):
之前我们讲过在中琅标签制作软件中导入单个图片(矢量图、位图图片)的方法,如果想要将多张图片批量导入到软件中,应该怎么做呢?下面我们先来说一下在中琅标签制作软件中如何批量导入图片名称为流水号的JPG位图图片

1.打开中琅标签制作软件,在文档设置中根据实际纸张设置纸张尺寸和标签尺寸。

2.在打开的空白标签上绘制一个“位图图片”对象,双击绘制的位图图片对象,在图形属性-数据源中添加三个数据:1)图片路径中前面固定不变的部分;2)流水号;3).jpg。

3.点击“数据源”选项卡中的“+”,然后在打开的窗口中点击“浏览”,找到电脑上保存图片的文件夹,选中第一个图片,点击“打开”,然后在数据对象管理窗口中只保留图片路径中前面固定不变的部分。

4.点击“数据源”选项卡中的“+”,在打开的窗口中选择“序列生成”数据类型,开始字符串保持1不变,生成从1开始的流水号

5.点击“数据源”选项卡中的“+”,在打开的窗口下面的输入框中输入“.jpg”。

我们可以看到数据源中这三个数据合起来是图片的完整路径,这样图片才能在软件中显示出来。

打印预览效果:

以上就是中琅标签制作软件中批量导入名称是流水号图片的过程,本文中图片名称是1,2,3……这样的流水号,是有规律的,如果图片名称是没有规律的,那么这样的图片应该怎么批量导入到软件中呢?有需要的用户可以查看中琅标签制作软件官网中相应的教程进行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