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MT6103ip485通讯PLC及变频器

楼主(2020-03-28):
请问各位师傅,本人在威纶通触摸屏(MT6103IP)与PLC(麦格米特mc-100)和变频器(博世力士乐)485通讯之间有不解的地方

威纶通MT6103IP(一个485口,一个232口)做主站的话,PLC(一个485口,一个422口)和变频器(支持485)做从站,需要怎么设置触摸屏参数。

网友A:
我觉得PLC和触摸屏通过485与触摸屏通信,PLC再增加一个485接口和变频器通信,所有与变频器相关的数据全部由PLC去处理,稳定可靠,人机界面上就显示和输入数据命令等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PLC和触摸屏通过485与触摸屏通信,PLC再增...

谢谢,忘了说了,我的PLC是自带485口和232口(但只能选一个使用)。确实增加一个485模块也行。其实我已经知道怎么弄了。不增加模块也是可以的。就是触摸屏的232口连PLC的232口,触摸屏的485口连变频器的485口。触摸屏是主站,PLC和变频器是从站。可以不需要增加模块,就是不知道其稳定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我觉得PLC和触摸屏通...

这样可以的,稳定性就看你现场干扰源大不大,通信距离如果过长也会影响通信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就1米左右的距离,应该可以。感谢您,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