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和200smart怎么485通讯步骤,求大神指导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2020-03-29):
MCGS和200smart怎么485通讯步骤,求大神指导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选择 s7-200 ppi 连接模式,

触摸屏针脚定义

MCGS 触摸屏7号端子接PLC3号端子,触摸屏8号端子接PLC8号端子。

网友B:
楼上解释完全正确

网友C:
楼主想通过什么通信协议实现呢?

PPI协议还是Modbus RTU协议呢?

网友D:
Modbus RTU协议如何做呢?能讲下操作步骤吗?

网友E:
首先确定通信方式,从而决定硬件接线,通常触摸屏手册里面会有对应厂家PLC和MCGS通信方式接线定义说明,找到对应的说明按照接好通信线,然后再确定走什么协议进行通信,只要你通信硬件接线正确,走PPI或者MODBUS通信都是可以的

网友D:
我这个是这样操作的

1、接线通泰HMI接COM2   7+  8-

2、SMART200 接线3+   8-

也希望老师指点

网友F:
回答很好,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回答很好,学习了谢谢分享

这个通讯没连接成功。故障2

网友G(2020-06-20):
希望大神出来指到一下,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