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人员不得不用考虑:手机与本本无线共享

楼主(2020-03-29):
作 为工控人员,可能会用本本与 手机互相拷贝资料

其实手机与本本之间 通过无线局域网(必须经过无线路由器)  拷贝 资料 也是可行的

我 的本本是t440s  比较老   但是经过测试,这速度不算慢哦

楼主:
就是手机作为  无线局域网内的  一个终端    接入路由器

与本本  相互  共享  资料

楼主:
伙伴们 你们在用么?

网友A:
没看懂怎么实现的,望指教

楼主:
如果您在生活工作当中遇到哪些电脑手机网络之类IT问题可以留言,咱们共同学习共同提高。

手机怎么无线连接电脑传东西,手机与电脑共享文件,适用安卓系统,可以共享视频、图片、歌曲等各种类型文件,有了这个好助手确实方便了不少呢!

大家平时工作和生活当中,不免会遇到需要手机和电脑进行数据交换的时候,可以通过数据线、蓝牙、红外、无线(wifi)等方式,几种方式各有优缺点。

相对于数据线的传输的安全稳定速度快,手机通过wifi连接电脑虽然稳定性稍差,但是不用受制于数据线的束缚也更灵活方便,免去了经常插拔接口的磨损、也不用受制于数据线的长度限制,是目前大家普遍采用的连接方式,本文以华为荣耀V20为例,介绍wifi情况下的两种连接方式,第一种适合大部分华为设备,第二种适合所有安卓系统。

wifi情况下的两种连接方式:(前置条件电脑手机需在同一wifi下,且同网段且未开启无线隔离)

系统自带共享功能,(不同厂家名称不同,本文以华为V20为例),打开手机下滑菜单会看到名为“Huawei Share”的开关,长安这个开关,会打开选项页,"huawei share"默认关闭以灰色显示,此时点击右侧开关开启功能,开启后下方的共享至电脑也可开启,开启后下方可以设置修改电脑端显示名以及访问验证的密码,至此,手机端准备工作就绪,切换至电脑(以win10为例)在网络邻居中搜索局域网设备,会发现刚才设置的名称的手机出现在网络邻居列表中,如果确定连接与设置没有问题但是电脑无法发现手机,win10系统需要开启SMB1.0/CLFS客户端,(控制面板>程序>程序和功能中勾选,之后需要重启系统)重启之后就可以发现了,双击手机的名称会要求输入密码,之后就可以操作数据了。第三方软件(以ES文件浏览器为例)首先在电脑设置共享文件夹,并设置权限为所有用户且具有读写权限,然后在手机上打开ES文件浏览器,打开左侧菜单,找到局域网进行“扫描”会发现电脑的共享文件夹,第一次连接会要求输入用户名与密码,连接共享文件夹之后就可以进行手机与电脑的数据交换了,可以交换视频、图片、音频等各种文件。ES浏览器还支持设置ftp服务从电脑访问手机,但是感觉没有这么访问电脑共享文件夹操作方便稳定。如果发现手机无法复制内容至电脑共享文件夹可能是电脑端的权限分配问题。

楼主(2020-06-07):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怎么实现的,望指教

手机与电脑 在同一个局域网

就可以实现  互访    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