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电气变频器和西门PLC通过PROFINET连接,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和频率

楼主(2020-03-29):
用的101报文,输入输出起始地址是100-119,OCA1是8501,OCA2是8502,OMA1是3201,OMA2是3202,比如设定频率是20,那我就讲PQW110的值改为20,可是我一直不明白8501应该怎么控制呢,CMD的表也只有几项内容,那我应该怎么去控制启停呢?

网友A(2020-10-29):
起停控制有順序需要CMD下達命令,如圖通常一般正轉先對CMD8501 下達 16#0006 讓變頻器RDY,再下達16#000F 變頻器正轉以此類推

网友B(2020-12-15):
当资料保存吧,省的总结了,多谢楼主

网友C(2022-05-21):
先给 0006  再给0007  再给000F,然后给频率就动

网友D(2023-04-25):
保存备用

网友E:
帮顶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