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RobotStudio与pc建立Socket通信的问题

楼主(2020-03-29):
请问各位大神,由于条件受限,现在不用网线连接电脑和机器人控制器,能不能实现PC和RobotStudio的Socket通信,比如可以采用两台电脑相连,或者虚拟机实现吗?

网友A:
西门子SMART200(软件2.5版本以上)及1200,1500都可以支持Socket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SMART200(软件2.5版本以上)及1200...

这个我清楚,但是我们课题不需要用到PLC,只要单纯实现PC和RobotStudio的Socket通信

网友B:
CSDN里面有相关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CSDN里面有相关资料

具体在哪能说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