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过载原因汇

楼主(2020-03-30):
三相异步电动机为什么会过载,过载后我们如何处理!

虽然三相异步电动机在使用过程中一般运行都较为稳定,事故率较小,但较小不代表没有故障发生,如果其拖动的负载超过电动机的额定功率,那么电动机就会过载。电动机过载以后的现象如下:

1.电动机本体发热严重。

2.电动机电流超过其额定电流。

3.电动机发出异常振动或声音。

4.电动机转速下降,严重时堵转。

那么发生以上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待小编娓娓道来:

1.机械方面的原因。我们电动机说白了只是原动机,只有带着机械部分才有意义,光一台电动机空转不能产生效益果但机械方面故障种类多,故障较为复杂,所以小编这里仅仅举一些常见的例子,如:机械部分卡死,轴承状态不好,叶轮及多级水泵平衡盘间隙等问题都会导致电动机方面过载。

2.接法错误。电动机一般有星型接法和三角形接法,安装时需要严格按照要求接线,但是现场老有人凭经验做事。如:将星型接法的电动机直接接成三角形接法,其电压有原来的220V直接上升为380V,则电流当然也会上升。但是如果将三角形接法的电动机错误的接成星型接法,空载时电流变小,但满载后电流大大增加。以上两种情况皆会烧毁电动机。

3.电源电压低。电动机在满载或启动时,如果电源电压较小,如电压正常的90%,则电流会提高相应的比例达110%。这是因为,电动机功率一定,当电压下降且轴功率一定时,电动机只能通过提高电流来保证功率的输出。一般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电源电压本身偏低,此时需要调节变压器的分接开关,分接开关分为有载调压和无载调压两种。顾名思义,有载调压就是不能停电,直接就可以调节电压。而无载调压则必须将变压器停电后方可进行调压。

第二,电动机与电源间电缆过长,我们知道一般电缆都是铜芯的,电阻较小。但较小不代表没有,当电缆距离长了以后,较小的电阻也会变大。并且电缆与电动机是串联的,串联就要分压,当电缆电阻较大时,分得的电压也较多,那么使用在电动机上的电压自然较小。此时为了解决问题,一般要增大电缆的横截面积。或者改接叫近处的电源。

h

4.电动机选型不当。对于启动时间长的设备,如:球磨机等。需要使用启动电流较小,启动转矩大的深槽式双鼠笼转子的电动机,或者直接上绕线式电动机。普通电动机使用在上述场合容易烧毁电动机。